音响不响怎么回事啊

楼主(2008-02-27):
联想815主板原来可以上电起不来机 发现6个 1000UF6.3V 的电容鼓了 更换以后  重做系统各项都正常了 就是音响没声音 声卡驱动也装上了

网友:
请问你的BIOS设置正常没有?
初步估计是主板上还有其他的故障。诊断一下吧

网友:
AC97声卡坏了换一块便宜二手独立声卡吧。。。。。。。。。

网友:
BIOS设置复位以后 mpu-401 compatible midi device 出现?号了 把他的驱动又重装了下还不行 看来还是换个独立的显卡吧 省事算了

网友:
写错了声卡写成显卡了 BIOS设置复位以后 mpu-401 compatible midi device 出现?号了 把他的驱动又重装了下还不行 看来还是换个独立的声卡 吧 省事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