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版主液晶的?

楼主(2008-02-27):
请问版主液晶的
1.控制面板是什么?
2.主板又是什么?

网友:
控制面板是不是按键板

液晶里说的主板就是常说的A/D板或驱动板

网友:
補充一下!~~按键板~也是由A/D板或驱动板~所控制的 (開關不算)

所以你的2個問題~答案~因該就是~A/D板或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