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FP537S 上电亮一下就灭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02-27):
BenQ FP537S 上电亮一下就灭是怎么回事?能看见紫色背景画面,但是就只显示一下就掉电了。是不是有什么电源保护了?

网友:
明基这个故障是通病,你在论坛上找找就有答案了.

网友:
;P ;P ;P ;P

网友:
电源板坏了  电源保护了 检查几个场效应管和 变压器   应该很明显看到器件损坏   我修过几台   通病

网友:
我正好也有一台明基的也是这样 一上台指示灯绿色亮一下子 就灭了  正在修理中 修好了再告诉你 呵呵

网友:
c5307坏
10NP6坏
0.1UF的电容检查
虚焊检查

网友(2009-02-13):
我有一个板子也是这个故障.
一直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我也才修好一台。有一组一个C5307坏了还有0.1UF的电容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