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027s如何代换

楼主(2008-02-27):
请教一下在ATX电源中的开关管c5027s可以用那些开关管代换?我用13007代换不行.在网上看到有c5027卖,不带S,不知道能不能代换,有谁知道说下,谢谢.

网友:
NPN管,600V以上反压,2A以上最大电流的同型管应该都可以

网友:
具体有那些型号可以给出几个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