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为原因损坏,INTEL 845主板现在开机,谁有相关的开机电路图。

楼主(2008-02-27):
INTEL 845GVSR原装主板最初故障为跑E9代码,在论坛上找到相关的BIOS文件用编程器写入后,开机一切正常。我用镊子关机时,不知道是不是把旁边针碰了,只见一根轻烟和小火花闪过。就开不起机了。拔掉电源对BIOS放电后,能开机但刚跑代码就自动关机,等几秒又开机跑代码又关机,如此反复。

我的检修过程:我沿着开关针查线路,开关针是直接进入南桥的,在从绿线往南桥方向查时,看不清走线,拆掉ATX口,终于跑到IDE插槽边上,又被插槽挡住了。

请问谁有这块主板开机部分的电路图,现在不知道开关三极管在哪,又有哪些元件,谢谢各位了。

网友:
最新情况,在被IDE插槽挡住无法走线的情况下,在漫长的查找无果后,以极度沮丧的心情装上ATX插座,插上CPU,开机居然正常了。难道INTEL主板有自我修复功能。

网友:
恩,我也遇到过这情况,开机 搭错了线就趴下了。
让他躺个几天又可以开了。

网友:
这个倒没遇到过,本人建议最好是再查一下冒烟的地方了.

网友:
有些主板就是这个样子
肯定不是有自动修复功能。。
有我们没有察觉的故障

网友:
Intel 845E 电路原理图!!

网友:
Intel 845GE 845PE 电路原理图!!

845GE 845PE.part1.rar

845GE 845PE.part2.rar

845GE 845PE.part3.rar

网友:
我有这两份!希望能够帮得到LZ!

网友(2008-09-25):
845E怎么解压不了

网友(2008-11-21):
太好了,找了好久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