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原装845主板启动问题,欢迎指导?!

楼主(2008-02-27):
IBM原装主板,最小化系统,点开机跳线,CPU风扇转一下就停了,不能启动。
拔掉ATX12V四针 CPU供电,风扇正常,但还是没法开机。
两者跑码灯都是00或者FF,RUN灯不亮。

欢迎高手指教,感谢先!!

网友:
CPU供电部分有短路现象!重点检查MOS和电容!

网友:
同意楼上的,肯定是CPU供电部分短路,造成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