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42电源的疑难问题

楼主(2008-02-27):
故障为电源不工作,用模块电源代替,可以正常供电,断开主电源上的开关管,测3842 6脚有2V左右电压,5角1.7V,接上开关管后6脚输出端变为0V,3脚并未发现超过1V的保护电压.

网友:
正常情况下,8脚有+5V电压,为REF参考脚,可以用来判断3842的好坏;3842的6脚应该衣2V左右的跳动电压。你说5脚有1.7V,估计测量有误。检查6脚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以3842为中心的电源并不复杂.但在维修过程中一定要仔细.如3脚和6脚上的元件一定要检查到位.

网友:
看不明白。。。好像有没有用模块了吧?怎么又扯上个模块,
显示器不建议改模块,应该不可以用模块的,有一个行频变化同步的问题,和 电视机不一样

网友:
2次电源负载过重也会引起3842工作不正常  使3842总处于震荡状态  你把机器好好查下情况说明白   这故障不难修的

网友:
3842电源应该是不难修的,不用改模块,3842是老电源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模块来确认电源以外没故障,这是修电源软故障的一种手段

网友:
终于弄好了,原来是7脚的电容变质了,换了个新的电容就好了

网友:
没看懂,好像引脚电压有点乱,该不会是量错了?慢慢学习吧。

网友:
UC3842第7脚电压抖动故障

方正FG556-S显示器,出现电源指示灯不亮三无故障,测3842第7脚电压,约有12V但有抖动,去除行输
出供电电感接入假负载后电源正常,但显示器所有的LED均点亮,查TDA9115等电路中元器件都正常
行管等器件也正常,请高手指点

网友:
楼主修复前7脚电压是多少,应该低于13v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像是15V吧,但换完那个电容,显示器的电源就正常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