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口不认

楼主(2008-02-27):
一块昂达AM2主板IDE口不认,数据线换了N,硬盘换了N,还是不认,不知道什么原因,
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你看看主板背面是不是多了 个铜柱(在南桥下面)?一般多了个铜柱会现在不人ide口。要是没有的话就是板子有问题。

网友:
插上光驱能够认出来的话,接口损坏的可能性不大,如果在保证数据线,硬盘跳线正常的情况,还有BIOS设置的问题外,先刷写BIOS,如果连光驱都不认的话,参照IDE接口电路的维修方法。

网友:
查IDE口到南桥的线路,注意那些电阻

网友:
打下3~18脚的对地阻值,判断是不是SB的原因~~~~~~

网友:
测量一下 ide到 南桥的阻抗是否有异常  还有就是有的是在bios里面能够识别 但是就是无法进入硬盘 可能是南桥芯片旧的缘故 今天我就遇到了一片………………

网友:
我也踫到过HDD抓不到,最终是接HDD的那个电源线有插头问题。换了一个电源线插头就好了

网友:
它是一根线直接进南桥的啊   阻值多少655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A:

IDE认不到,我碰到的都是BIOS不行,升级就好了!

网友:
打什么值啊,直接加焊桥就行了.

网友:
怎么加焊啊,直接放到锡炉上烤啊还是用风枪慢慢吹啊

网友:
维修我不说了 说说设置的问题~
你从CMOS里关闭SATA再看看!
现在的板只有一个IDE如果刚好你把SATA映射到这个IDE上自然就不能认IDE设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