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份MAX1987的资料

楼主(2008-02-27):
求一份MAX1987的资料

有的兄弟帮帮忙!

网友:
MAX1987的资料芯片网上是没有的,给你个截图

网友:
谢谢张老,我想要一份MAX的出厂资料,我这有台本子东芝M35CPU电压高达1。7V

我怀疑它的VID不正常,所以想找这芯片的出厂资料,再次谢谢您!

网友:
重点放在检流电阻和芯片本身。VID基本不可能出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个1907A电压很高的问题 就是没解决 不知道怎么查 有个反馈电阻换了也没好 怀疑是控制端外围出问题了 最后还是没找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张老师能不能把这个芯片的整张图都发上来呀。我也想看看

网友:
   都是高手呀`先收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