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问题

楼主(2008-02-27):
一台清华同方的机子,USB接口都不能用了,不知是什么原因,原先是可以用的啊,在XP系统下,是硬件的原因,还是软件的原因呢,如果是硬件的原因那是主板上的什么芯片坏了呢,是IO吗,谢谢了,但是硬盘PS2都能用啊,怎么回事啊,谢谢了

网友:
先排除IO的问题 先软后硬  查USB供电

网友:
USB和I/O没有联系

USB不能用首先应该检查USB供电

网友:
你查一供电,在打下另4根数据线的阻值一样不?不一样桥坏的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