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无法刷

楼主(2008-02-27):
我有一块磐正的EP-3PTA主板.bios是 si的..我用编成器来刷..可我怎么都刷不了.故障:无法擦写..其他比如验证什么都可以.求个位指 教我下..我是菜鸟一只..刚接触维修..什么都不懂

网友:
确定bios芯片本体 好坏 不行换个试试,前段时间有个ECS945PL的板子 官方网站上提供的BIOS就有问题 死也刷不进去后来更新了就好了

网友:
对呀,你得你确定你下的程序没有问题啊,还有就是你的BIOS芯片硬件是否损坏!!

网友:
无法擦写,你看看你的编程器是否支持?在就块可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