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管老是烧掉

楼主(2008-02-27):
一块冠盟的845板(具体型号不知道),,CPU旁边的一个COM管老是烧掉..我换了几个都是用了1个钟这样就OVER了..现在换一个上去还 听到发出丝丝的电流声..怎么办..帮帮我这新人吧

网友:
那就是电流过大了,你看一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造成电流过大?

网友:
除了排除电流过大的问题,还有就是最好要用同型号MOS管代替。

网友:
烧的是上管还是下管,换的时候最好把上下管都换掉。。。

网友:
没有短路----》电压IC和MOS一起换。。。。。。。。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的问题,总是烧管,后来把电源IC换了,就OK了,你试下,看下。

网友:
长见识啊,长见识。谢谢啊,谢谢啊,
!!!!!!!

网友:
换的时候最好,一组全部换掉,要还烫就连IC都换掉。把CPU的的滤波电容也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