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800-S

楼主(2008-02-27):
我这几块华硕P4P800-S的主板都是一样的故障,有时挡D3,有时D4或D5,测内存供电2.6V正常,BIOS用正常板上的换过。现不知从哪下手了, 请大帮忙说说看是哪里的原因。谢谢。

网友:
内存上拉供电正常吗?还有时钟正常吗?这些条件都要满足啊

网友:
你先上显卡试一试,再测时钟是否正常?北桥是否正常?排祖是否正常?

网友:
看看有没有上拉电压, :)

网友:
同意楼上几位兄弟的看法,重点先查一下内存的上拉电压。

网友:
你要分清楚是一直不过内存,还是有时能过完…………

如果故障时而出现时而好,那就要考虑BGA空焊的问题了。如桥、U座

网友:
上拉电压1.3V正常,开机老挡D4,不上内存挡E0报警,上内存挡d4也没报警。

网友:
上内存挡d4也没报警,是认到了,不过没有过,代码走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