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 KTVT4A PRO两小像是电阻的被烧坏。看不到了

楼主(2008-02-27):
内存槽边的两个好像是电阻的,被烧坏了,又被铬铁整过,现在不知道是什么了,求那个有相同型号板了,帮看看是什么哟,先谢了。

网友:
我先帮楼主顶一下,因为我手中也有一块这样的主板,也是这两个小电阻烧掉了,至今都不知道是多大的,有知道老师帮忙给看一下!

--如果不知道答案请等待别人回答。
  谢谢各位会员对论坛的支持!

修不来主板 -1 扣1分以示警戒

网友:
看是连接哪个位置的
如果是类似3.3V到MOS的D极就应该是0欧的保险电阻

网友:
Q6???会不会是RT9173类的?????

网友:
修不来主板,你好,你可以在论坛中搜一下,看看,我真的也发过这样的求助贴,也是真的需要知道那两个电阻是多大的,你在没有调查的情况下,就说我是变相发贴,扣我的经验,我不服

网友:
请等待别人的回复,谢谢!

网友:
两个都是电阻,看位号就知道了,我看到图片上的右边一个是0欧电阻,左边的可能是被水印挡住了,看不到。请看下图

如果被别人动过的话,可能就不是0欧,但Q6可能是RT9173之类的IC,如果那个IC本来就没有,可能是用两个电阻来分压得到VTT电压

网友:
楼上的兄弟,不是0欧的 电 阻,该是两个电阻分压来得到VTT电压的,因为我换O欧的电阻上去试过,得到的电压不对。也不会是一个IC,我看到的没有IC。而且这两个电阻是并联。

网友:
0欧的排阻,厂家预设的应该是2030的复合场管,所以用Q来标识,用于实现使STR功能.厂家为了降低成本用0欧电阻来连接.当然也就无此功能了.

如VTT电太不正确,可以测VCC-DDR输出是否正确,如不正确可换其转换场管,如还不行测其VDDQ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看样子这位兄弟的困难还在继续着.大家加把油,我也碰到了这样的问题可是没办法解决

网友:
请问楼主用的是什么数码相机拍的?好清楚哦,我的尼康800万像素用近摄这么也拍不出这个效果。

网友:
9楼小胖说的没错,就是0欧姆电阻。

网友:
找过啦,没找着,想帮也帮不了..

这板看结构好像是462接口的吧!但怎么找也找不到这型号的主板,有可能已经好久不用了..

网友:
那我换O欧的电阻上去找别的原因,修出来回来回家的话,相机是别人帮拍的,佳能的,好像去了2K多点.

网友:
我敢肯定不是0欧的,因为那两个小电阻是并联的,用两个0欧的电阻并联,有这个必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