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找不到硬盘

楼主(2008-02-27):
请大家说说,大家在维修过程中,遇到经常找不到硬盘的问题时,有时能找到,一般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呀?

本人遇到的大部分是数据线出了问题,还有就是硬盘出问题,再过来是主板。
所以本人得出来:
数据线>硬盘>主板

网友:
遇到过四口供电线接触不好导致认不到硬盘,认到的时候有时候进系统蓝屏,

网友:
我昨天也碰到了今天别人说是 CMOS出了问题    我的这个还有点特别
   他是认不到硬盘  有时候也认到    比如先认到的是IBM的硬盘然后换成ST的 BIOS里有硬盘但是还是IBM   (此时主板已经接上了ST的硬盘)     不知道是不是  而且很多情况是认不到硬盘  放下点就又可以了 用段时间又找不到了

网友:
以前碰见一个ECS新板 ,有时出现开机自检到硬盘时候就死机,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查 反正是板的问题

网友:
电源有问题也会出现这样的怪问题。。经常遇见电源供电不稳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学到一招,继续学习 :) :)

网友:
引起认不到硬盘的原因有:CMOS设置问题,数据线及供电线问题,硬盘跳线的问题,还有就是主板了!!

网友:
本人碰到过电源供电引起找不到硬盘的故障。换一个电源就好了,折下来的硬盘还没修!

网友:
见的最多的是数据线和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