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845GEBV2主板不过内存的问题.

楼主(2008-02-27):
我查供电正常VCC2.5V ,负载1.25V正常.查6个时钟,发现有两个时钟为什么0.9V,其它为1.27V.是桥坏了吗.主板可以过CPU

网友:
如果内存的供电同时也给北桥供电的话,北桥虚焊会造成不过内存,INET的板子BIOS容易出问题.建议你先刷个BIOS.

网友:
不要随便就说桥坏了,时钟一般看波形的,内存的上拉电压有没有?

网友:
看下时钟线去到哪里了?估计是进了NB,正常情况下几个时钟的电压应该是大概一样的!

网友:
时钟是由北桥发出的,有4个时钟是一样的.另外两个和前4个时钟不一样,电压只有0.5v.

网友:
那么说可能是BIOS的故障了.我刷一下试一试

网友(2009-04-18):
刷了BIOS   还是不过  。。郁闷死了

网友(2009-05-28):
应该还是BIOS问题

网友:
量下背面的脚的阻值

网友:
怎么没有人怀疑时钟芯片呢,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