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50B4无电源急急急 急

楼主(2008-02-27):
我有一台飞利浦150B4机器开机无电源,测电源输出12V及3.3V为15V到17V之间跳动,测面板开关建电压为1.6到3.4之间跳动,更换过主板也是不能开机,忘各位给予知道。
主板

网友:
:lol :lol :lol :lol :lol :lol :lol 应该是
电源问题啊

网友:
故障最大可能还是在电源板,有试过拨掉按键板看看吗?要先排除按键漏电的可能性~~~~~~~~~~~~~~

网友:
应该是电源板的问题.自己查了哪里啊?是什么方案的电源啊?

网友:
按键我已经全部换掉了啊,,,,,,,,,,,,,,,,

网友:
3V到12V的电源管坏了,,,,,,,,,,,,,,

网友:
电源板坏了,我以前也碰到过。
:victory:

网友:
电源板问题.好像后面有个大功率稳压管性能不良了.接在12V和3.3V之间的.看起来就像一个大的普通二极管.

网友:
接在12V和3.3V之间的.看起来就像一个大的普通二极管.,这个二极管是坏了,可我找不到同型号的,请问是多少V的稳压管啊,,,,,,,,,

网友A(2008-05-28):
楼主的问题已解决,是6115位置的IN5347B的稳压二极管软击穿,拆下来一量便知
技参:5W 10V稳压二极管
可用2W 10V的稳压管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