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疑排线问题

楼主(2008-02-27):
你维修本本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液晶屏偏色或拖尾或花屏,然后动一动液晶屏又正常了呢?这时候你的第一反映应该就是屏线断了吧?如果这时候你查排线又是通的,挺郁闷的吧?看看是不是这种插头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有可能并非排线在弯折的地方折断了

分解这种插头,你会发现,排线是与插头里的插针扣在一起面已,时间久了外层压紧的铁片有可能会松,线头也可能会氧化!如果你想不花一枪一弹就解决问题,其实很简单!

把铁片后面挡住针脚的那点塑料掰掉,把线头与针脚焊死就万事大吉了!这种情况在IBM机器上已经遇到过好多次,希望对师傅们有所帮助.

网友:
晕,竟然贴图无效,补上再试试!

网友:
原來是因為這樣才~~液晶屏偏色或拖尾或花屏,然后动一动液晶屏又正常了呢?

剛剛去試了一條類似的!~但是得把整鐵片~給去掉~然後~在割掉一點塑膠片的接頭~焊死後~果然就正常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在接口的地方有几层的双面胶垫起来,让A壳顶着接口.这样更省时间,呵呵.

网友:
一根一根的焊死,要手艺要耐心的啦,楼主很是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