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712主板不复位

楼主(2008-02-27):
MS-6712主板.不复位.CPU.内存.AGP等等.电压正常.IO还有外接芯片都排除了...请高手赐教

已解决,南桥坏

网友:
MS-6712主板.不复位.CPU.内存.AGP等等.电压正常.IO还有外接芯片都排除了...请高手赐教

电压测完测频率,然后在测各种OK信号啊!

网友:
如果电压、时钟正常的话。那南桥坏的可能性比较大哦

网友:
同意楼上版主的说法,既然其他的正常,那就测测南桥吧!

网友:
如果全部没有复位的话,在供电及时钟正常的情况下,南桥是最可能损坏的,如果单独那个部分没有复位的话,还要确定该部分的PG信号及供电和时钟正常!!

网友:
楼主说电压都正常,还得看看时钟是否都正常?

网友:
补充 一点。时钟我测过了,正常
(小孩特笨
初级会员电压测完测频率,然后在测各种OK信号啊!)
请问能不能具体点啊,OK信号是指?
(维修小助手如果全部没有复位的话,在供电及时钟正常的情况下,南桥是最可能损坏的,如果单独那个部分没有复位的话,还要确定该部分的PG信号及供电和时钟正常!!)
我测过电源座进来了PG阻抗,正常。请问其它部分的PG在哪里测。能不能具体点,非常感谢
我个人认为应该是南桥坏。但是没有具体数据证明。

网友:
A14的对地阻值是多少?有没有发烫?

网友:
ms 6712,  看上面是否有MSI专用的ACPI控制器,如MS-6。

本站有此IC的引脚定义,根绝定义去检查。

网友:
一剑飘香 8楼

A14阻抗为330——应该正常,温度是完全正常的,我修这种板子比较多,所以温度问题早就考虑过了

网友:
我不会发图片啊,不知道发没发上来!!给你看一个这东西。希望对你有帮助![localimg=314,300]1[/localimg]复位前的所有因素出现问题都有可能导致不复位的!所以光说没用,你得自己量!

网友:
怎么发图片啊?我不会啊啊啊啊啊 :'( :'( :'( 不知道这次发上来没有!这是865的上电时序

网友:
小孩特笨 12楼

小孩特笨 12楼我看到你发的图片了,非常感谢。

网友:
这个图只是一种型号的主板,不代表所有的。你参考一下多多量一下,因为我除了ASUS以外的板修的特别少,帮不上什么忙。如果是ASUS么 :lol

网友:
能不能说得更详细一点啊,我刚学啊。

网友:
原来是南桥坏.

复位电路有部分在南桥里,坏了南桥,复位就难修啦!

网友(2009-10-16):
这个问题到底解决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