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紫光笔记本电源故障求助

楼主(2008-02-27):
电源故障求助
笔记本开机电池不充电,电源灯黄绿闪烁不停,接电源适配器应用正常但电池充不进电.另BIOS记忆不保存.每次重插电源都须指定引导盘.曾焊接过电源开关是否有关系?
请高手指教,先此谢过!

网友:
电池不充电,可以用BatteryMon等软件查看下电池信息,有可能电芯不行了.BIOS不记忆,当然是换CMOS电池喽,这两种情况与电源开关无关.

网友:
cmos电池换过,仍不解决问题.另重设bios后易死机(如按键或输入过快时).而慢慢输时则不死机.这一切都始自开关按键被换过之后!

网友:
有否可能焊接电源开关时烙铁带电造成短路烧毁某些元件或线路?问题是接下来咋办?

网友:
这可能就是所说的手高手低吧,遇见这样的情况最棘手.
其实和电源开关一点都挨不上.......
无奈.......

网友:
没看明白 楼主是不是在通电的时候焊接口啊? 要是的话楼主也太强了  这样的问题应该先看电池有没认到 是否好用  确定完了再修充电线路  最后再检查不能保存时间  思路必须清晰 眉毛胡子一把抓是不行的

网友:
不是在主板通电情况下焊接,而是烙铁未断电情况下焊接!

网友(2008-03-31):
我认为是南桥问题!因为电池检测与BIOS保存设置故障都直接指向南桥。

网友:
充不进电,要先检查电芯有没有损坏的,换掉;bios不记忆,测量一下bios供电纽扣电池,电压低很多就是没电了,换一个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