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原装845主板,的问题

楼主(2008-02-27):
英特尔原装845主板进不了COMS,如何解决

网友:
好像是按F2键进吧,记不太清了,,很久没玩过那板了。。

网友:
开机按DEL键,不行的话,原装板一般BIOS坏得比较多

网友:
我的原装板跑E9 哦,痛苦。。。。不晓得从哪里下手

网友:
原装板进入CMOS的方法都不同!还是在开机时注意仔细看一下吧!

网友:
同时按住F1、F2以及DEL进BIOS设置,如果进不去,那你就检查BIOS电路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