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主板毛病

楼主(2008-02-27):
一块杂牌845主板不插显卡能够点亮   插上显卡后自动关机 什么原应

网友:
不明白,不插显卡怎么点亮?用集成显卡?

网友:
不插显卡能点亮,所谓的点亮是不是不插显卡的时候可以开机啊?
要是插上显卡就自动关机?
如果是这样有可能是有短路。也许是显卡或是金手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