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93DF S显示器屡烧保险管

楼主(2008-02-27):
我的三星793DF S显示器屡烧保险管
查旁边的电容也被击穿
该如何处理?

网友:
换掉消磁电阻。。。。。。。。。。。。。。。。。。。。。。。。。。。。。。。。。。。。。。。。。。。。。

网友:
换消磁电阻,查下桥堆及开关管是否击穿。。。。。。。。。。。。。。。。。。。。。

网友:
炸保险的原因有很多原因,往大了说就是300V电路有短路,或是交流部分短路,交流部分短路一般都是桥堆损坏,,,,300V短路牵扯原件较多,多是开关管等一些电源初级原件损坏了。
旁边的电容?哪个旁边的电容啊,你这么说谁明白?既然是坏了,那就换了呗,,一般更换损坏元件后,再测量300V电路无短路,桥堆无短路就可以上保险了。

网友:
维修不好的话``自己就慢慢一个查``换`直到OK```  I BILIVE YOU CAN DO

网友:
4楼说的是比较正常的检查判断过程  会修的话很简单的

网友:
烧保险一般就3个问题,1整流,2就是300V滤波不好,3那是电源管击穿了。

网友:
应该还要加上消磁电阻,如果它接触不良,很容易烧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