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尔莎X700显卡花屏

楼主(2008-02-27):
年过了 再把X700PR256M显卡花屏翻了出来  故障:在32位色下图标都被打上点(图1) 16位下看不到 用暴风放DVD碟(歪碟)在32位下有绿色点位置不固定 随窗口大小变化(图2) 3DMARK能跑完 但是图象上叠加雪花一样点点   在某些背景下为格状(图3)  请教卡是显存 ? GPU? 还是别的    能给个维修测试思路吗?谢谢大家了

网友:
......

就没人帮帮忙看看么?这看来应该是什么坏了 重点怎么检查啊

网友:
...

关于花屏的挨着找了 没找到   还有采用的RV410 该用那种检测软件? R6? R3还是别的? 为什么我在站里下的都不行,麻烦大家  还有就是卡使用很稳定 没出现死机或者花屏更严重的情况   16bit下浏览网页 看电影这些完全正常 游戏就不行

网友:
显卡坏了.维修有用吗?

我用这么久电脑了,,修显卡并不多.但都是给别人修的.好像没成功过..如果没过保最好拿去换一片.过保了就倒霉!

网友:

楼主,我昨天刚修了2张艾尔莎X700显卡一张是花屏,另一张点不亮。
      由于我没有PCI-E的显卡测试软件,所以没法用软件测。第一感觉可能是GPU问题
于是用热吹风对主芯片加热至焊锡完全熔化,冷却。。跑3D测试。一切正常。
     于是以同样的方法修第二张——OK
     如果你是搞维修的。你可以试一下这种方法。
补充一句:有没有那个师傅有PCI-E的ATI+NV的测试软件,有联系QQ123317256

网友:
用热风枪,对GPV加热,成功了,看来是高手了,一般情况下,估计热风枪加热GPV的成功率并不高,呵呵.

网友:

加热后未改变 老样子 有那位朋友发个RV4**的测试软件啊

网友:
X700的发热量比较大,容易造成GPU虚焊,如出现这种情况,从做一下BGA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