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好的IBM砍头资料

楼主(2008-02-27):
很好的IBM砍头资料
这次操作的目标硬盘是一个IBM40G的型号为:IC35L040AVER07-0的硬盘,因为其中有一个磁头工作不稳定,所以打算要给屏蔽掉,这样以后数据存取的可靠性就会提高了,但是如何使用我们手头的ACE PC3000 Pro这个工具来达到这个目标呢?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又有哪些项目是需要注意的呢?又有哪些情况会发生呢?那么现在让大家带着种种疑问首先进入我们的第一步操作流程:硬盘安全保障工作

第一步操作流程:硬盘安全保障工作

首先我们对一个硬盘要进行这些磁头操作类的工作的时候首先必须要把安全工作给做好,在出现操作失误的时候我们还可以使用备份的文件来恢复还原硬盘的原始状态,今天我们要做的是屏蔽磁头的操作,那么我们现在就需要备份2个地方的工厂数据。那么到底是哪两个地方呢?请看以下信息:

安全保障第一区:RAM里的LDR数据   安全保障第二区:NV-RAM里的NVR数据

只要备份了这两个地方的数据,那么我们今天的操作就毫无危险了,无论多么大的失误都可以恢复了,当然这只限制于在操作磁头功能的时候发生的意外情况 ^_^ 。OK~~!!数据备份完成了,接下来我们要进入正题了。

第二步操作流程:进入屏蔽磁头功能菜单

  下面我给出详细的操作流程图片:

因为刚才那个硬盘是AVER系列的,所以这里我们选择PC-IBM AVER 这个专业模块

小提示:

  IBM硬盘的型号很多,但是并不杂,就IDE 3.5英寸的硬盘来讲大概就可以分为上图所显示的那么5个系列。那么我们该如何区分呢?其实啊,很简单大家来看硬盘表面的那个贴纸上的所打的字就可以看出来了,比如IC35L040AVER07-0 这个型号其中040这个数字就表示是40G的。AVER就表示是硬盘的系列,所以,这里大家很容易就可以看出来应该使用哪个专业模块了,方便的很。

这一步我们应该选择Standard这个标准模式来进行磁头操作的工作

这里选择相应的型号进入模块菜单(上面那个是IC35L040AVER7-0)

选择第三项:Firmware data固件数据操作 直接回车进入

还是选择第三项:修改配置菜单,进入后就可以看见那个磁头操作选项了

终于~~!!我们看见了这个隐藏在多重菜单后面的神秘功能

第三步操作流程:修改磁头数和排列位置

终于到了最重要的一步了,这里请大家注意仔细看文章,一定会有很多收获的。下面我给出详细的操作流程图片:

磁头数和磁头位置配置详细说明:

这里请大家看看,图片中的那个 Set heads quantity:4 这行是显示现有的物理磁头数量,我们可以手动修改成自己需要的数字,但是这个数字 不能小于1不能大于可用的物理磁头总数 因为这样的数字范围都是毫无意义的,修改完毕磁头数量后回车一下,会自动跳到最后一行因为第二行是不能修改的,只是用来显示当前的NV-RAM里面的磁头排列位置。最后一行 New sequence : 0 1 2 3 * * * * * * 这行是可以修改的,它的作用是让你输入新的磁头排列位置,那么我们应该怎么输入呢?因为原先检测过之后,我们发现最后一个磁头是不稳定的,所以我们需要屏蔽最后一个磁头,修改完成了物理磁头数量之后,如果在不想更改磁头排列位置的情况就可以直接回车了,大概的原理是这样的:如果数值变小的话,而且用户没有把磁头的排列给修改成相对应的排列位置的话,那么系统就会自动把最后的磁头开始屏蔽,也就是说,如果磁头比原先少了1个就会自动屏蔽最后一个磁头,如果少了2个就会自动屏蔽最后的2个磁头。当然,我们也可以自己修改,那么该如何做呢?是否有什么规律呢?当然有啦~~!!比如,我们已经把磁头数改成了3个那么我们该怎么来修改磁头排列位置呢?可以这样修改如果打算把最后一个磁头给屏蔽掉,可以改成这个样子的 New sequence : 0 1 2 2 这里我们用标号为2的磁头来填补了原先那个磁头的空缺,这样就可以了。在接着会下面这些画面,大体的意思就是会生成一个LDR文件和一个LDL文件,让你取一个名字并保存文件。

这里我们把文件的名称定为newibm 敲完回车之后系统会在模块的根目录下生成一个以你输入的名称命名的LDR和LDL文件

其实看到这一步,一定有很多人都以为这个教程已经接近尾声了,应该做扫尾工作了,其实不是这样的,恶梦才刚刚开始,以后出现的问题多样化,和一些烦人的,又很多的,又很重要的,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让人真是愁白了头啊~~!!~!OK ~~!我们来接着说,其实呢,现在的硬盘根本就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刚才的操作根本就对硬盘有任何影响,那是为什么呢?难道只是练手吗?当然不是啦!!刚才的操作纯粹是为了生成那个LDR文件的,那些磁头的数量信息和新的位置排列信息都写在这个LDR文里了,听到这里可能有的人会蠢蠢欲试了,那么在这里先告诉这些心急的人,如果你们现在加载那个LDR的话,硬盘就会唱歌给你们听的,嘎吱嘎吱响,声音急促而且有规律,但是如果接着看下面的教程的话,你们就会知道如何完美的给一个IBM硬盘屏蔽磁头了,那么请跟着我进入:NV-RAM的修改规律。

第四步操作流程: NV-RAM的修改规律

就算上面的那三步完美完成,不去完成这第四步的话,也是白搭,所以这一步也是非常重要的,请看图片:

选择 Change head map 这个选项,回车就会转到下面的这个窗口中。。。。。。。。。。。。。。。。

可能大家也发现,这个窗口跟刚才那个修改磁头数量的窗口跟本没什么区别啊?我在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子这个窗口的作用:不知大家发现了没有,“NV-RAM”这个单词在上面的窗口也是多次碰到,但是到底是什么东西呢?下面我给大家大概地讲解一下关于这个 NV-RAM 的含义吧:

NV-RAM其实是一种半导体存储器,在存储数据这方面它的特性是:在断电后数据仍能保留。像这种半导体存储器我们可以称之为:

“非易失性(或非发挥性)随机访问存储器”—— Non-Volatile Random Access Memory,即是NVRAM。

好了,在知道了NV-RAM的含义后我们再回到刚才的主题,给大家详细讲解这个窗口的用处,请大家来看最后一行,这里也是修改磁头排列的作用,但是跟刚才那个有什么区别呢?当然,刚才给大家讲了NV-RAM这个东西的概念之后我想大家大概也能想到一点了吧,这个磁头排列信息是保存在那个NV-RAM半导体存储器 里面的,而刚才那个是保存在文件中的,所以这就是本质上的区别。那么修改这个磁头排列有什么说法,或者是规则吗?当然了,是有些区别,但是大体上是差不多的啦,请大家看修改过磁头排列的一张图片

原先是四个磁头的IBM硬盘,被修改成三个磁头排列后的NV-RAM排列图

只要把最后的那些3都给改成2就可以了,但是这里我需要告诉大家一下,这里NV-RAM里修改的排列位置必须和刚才的那个LDR文件里的排列位置是一样的,不然屏蔽磁头的操作是不会成功的。修改完成NV-RAM之后确认正确,然后就回车,这时候,不会有任何的提示,如果操作成功的话,硬盘就会自动断电重新加电运行,然后再出来一个操作成功的对话框,一直到现在为止只是完成了60%的工作,再接下来,菜单会自动回到主菜单那里,然后,我们再在不断电的情况下,直接加载刚才那个修改完毕而生成的LDR文件,加载完毕之后,硬盘就会自动断电重新加电运行而且会重新出来让你选择型号的那个窗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看情况而言了,如果只是屏蔽了一个头的话,这个时候就要选择30G的型号了,如果屏蔽了2个磁头的话就需要选择20G的型号,进入之后无任何错误提示,一路高歌,很明显关头成功了~~~!!!接下来我们来处理一下一些细节方面的东西,大家请看:

这个图片是关完一个磁头后的硬盘属性列表,还有几个地方需要修改的,比如那个 Max LBA 和 Max LBA delimiter 这两行的数值必须是一样的,也就是说需要把两行都改成 60036480 这个LBA地址,而且那个硬盘的型号也需要改一下,把040 改成030 ,但是在有些时候关完头之后,系统会自动调节型号信息到目前的情况,修改完成后,再把硬盘断电30秒然后再给硬盘加电,这样之后我们就已经完成了全部的操作步骤了,非常完美,该处理的细节方面都处理了。

好了,至此IBM磁头操作的教程实战部分就完全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多研究研究。
转自中国硬盘基地技术社区 http://bbs.intohard.com ,原文地址:http://bbs.intohard.com/viewthread.php?tid=14952

网友:
IBM砍头太麻烦,找块同样固件的小容量板换上省不少事!

网友:
刚好又一个ibm的坏盘需要砍头,这下派上用场啦

网友(2008-09-16):
破解版的PC3000 ISA版的能不能这样使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