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出现启动菜单就死机

楼主(2008-02-27):
赛扬370主板一块,能够成功启动,过自检,出现windows启动菜单,然后就死机了。
反复尝试都是这样。用光盘启动winpe系统,也说错误不能载入。
用诊断卡跑代码不稳定,来回循环c1c0,2625,c30c,1614,2629,2d2b。
但是bios自检能过,内存大小也正确显示,还出c1c0,就应该不是内存条的问题了。
请问这该如何去判断啊?

网友:
遇到过这类故障,你看一下是不是因为CPU供电的滤波电容有鼓包的,换了就好了

网友:
电容也没有问题,换过了。
那个代码来回动,很有规律的循环,很郁闷。

网友:
内存的问题,你换根试下。我想这种事,换内存可以解决

网友:
刷一刷BIOS试试,换一换内存供电场管

网友:
刷一刷BIOS,还是没用的话,换下IO,再不行没办法了,买个锤子吧

网友:
内存大小也正确显示,并不代表就没有问题,你的替换所有的东西,慢慢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