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LG显示器,屏幕左边有图,右边却没有

楼主(2008-02-27):
今天遇到一个LG显示器,屏幕左边有图,右边却没有,左边什么都正常,菜单也有,再不接信号时,屏幕会弹出框框,显示没有信号连接.请哪位大哥告诉小弟一下.行幅调整管好的,S校正好的,

网友:
不接信号时,图像是不是正常?同时,左边有图右边没图,这个图是不是完整被压缩的?还是只有一半?

网友:
我遇到一台是中间有三竖没显示,图象不完整
结果换包搞定

网友:
看一下显像管上的行偏转线圈电路.

网友:
查一下行相位有关元件,特别是有关的电容器是否损坏。

网友(2009-04-10):
lg-t730     光栅正常 图像不压缩 只是左边只有10cm宽的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