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修显卡.第一次用MATS 麻烦各位前辈帮忙看看测试结果

楼主(2008-02-27):
第一次修显卡.第一次用MATS 麻烦各位前辈帮忙看看测试结果
GF440 64M的
Tested from 0 MB to 64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FBD[ 31:  0]             0
FBD[ 63: 32]       8468312
FBD[ 95: 64]      12734912
FBD[127: 96]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35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21203224
Unknown Error Count: 0

GF5200 128M的
Tested from 0 MB to 128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FBA[31: 0]        25325818
FBA[63:32]        25325824
FBC[31: 0]        21051616
FBC[63:32]               1

人家修过的

网友:
这个显卡我不是想修好它。我是志在学习。

网友A:
5200应是BGA空焊,或显存的VREF电压错误。

网友:
这种杂牌卡先看供电跟滤波.

网友:
我好想看到个电容爆了,从左边数第二行,第二个。
不知是不是,看不太清

网友:
图里面居然有2片其它牌子的颗粒,gf4的可以先对调颗粒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5200应是BGA空焊,或显存的VREF电压错误。

我补了GPU。又换了电容。哎。还不行。算了,这块GF5200原来就是人家修不好拿来的。

网友:
是啊遇到这种情况是挺让人头疼的  没办法啊维修就是这样不可能百分百的修好

网友(2009-08-23):
供电和滤波?滤波电容如果没爆,哪又要如何判断啊?

网友:
先把那两颗不一样的显存换掉再测看

网友:
这种卡只有修成64M的才能用得住,
楼上的这么久的贴子你也能翻出来讲一下,你真厉害。

网友:
这种卡只有修成64M的才能用得住  把上面的四个显存拆下来,留着右边的4个,,就变成64M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