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8743好坏怎么判断

楼主(2008-02-27):
怎么测量啊,现在机器是,按开关按一下指示灯闪一下,就保护拉,能不能是这个芯片坏了,我用表量.瞬间有5V.3V有.5V是瞬间有,我觉得是保护拉,请问各位朋友,我应该怎么查下去.跑线不明白,另外我量了CPU的旁边的电路上的小型的8脚的小场效应管.没有短路的,不放CPU也是按一下就保护,怎么查呢,机器是联想旭日,410M的,

各位朋友请帮忙 旭日 410M 保护

机器是朋友不桌子上一下在把电源坐给拉掉了,机器现在保护,开机按钮按一下指示灯亮一下就灭拉,CPU边上的电感没电,我把19V直接焊在电源坐上拉,请大家帮帮分析分析,我量没发现有短路的地方啊,有图纸或者给个启发性的建议,思路.先谢谢朋友拉,

网友:
给你张芯片的图参考参考吧  不过这样的问题一般会是后极短路引起的,,只是不知道你朋友有没吧机器摔地上 要是摔地上的话问题就不怎么好确认了 拆出来重装也许就好了

网友:
谢了,上面这位兄弟 :D :D

网友:
恩这个确实不好判断 啊我是笔记本的初学者  好好努力吧

网友:
下了下来,谢谢。记本的初学者  好好努力吧。。

网友:
谢谢楼主...我正在找这个

网友:
测下所有的电感是否对地短路?CPU的为2以上都是正常。再测一下高端管是否有短路现像,1000以上为正常。500---800代表短路,注意表笔别接反了。看看尖峰电容是否短路?如果高端管D极短路查尖峰电容。如果DS阻值变小查高端管。如果电感短路查负载。如果都不是看等机。

网友:
谢谢本本波的资料 学习了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A:
要判断也不难,插ADP,手触摸它发不发烫,量量周围的电容有没有短路的.一切正常那就不是它的问题了.可能是它旁边的MOS管坏了.不过像你说的这个现象,我所修过的最长见的就是HDD或ODD的5V电容坏了.你可以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判断也不难,插ADP,手触摸它发不发烫,量量周围的电容有没有短路的.一切正常那就不是它的问题了.可能是它旁边的MOS管坏了.不过像你说的这个现象,我所修过的最长见的就是HDD或ODD的5V电容坏了.你可以去看看.

9楼说的插ADP是什么意思,还有HDD或ODD的5V是什么意思,小弟初学不太明白,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2008-03-28):
各位大侠 的分析很到位  能详细点就更好了

网友:
没有了 其实就和好板的阻值对量下,不对了就换一下。一般没有啥问题。

网友:
上楼说得太简单了,每个PCB板的材料及电气性能都会有一定的差异,单纯对阻值不一定是正确的.也许一片主板不上电可能是8743的一个REF工作电压不正常

网友:
朋友,还是查查3。3V和5V电压看看。测下所有的电感是否对地短路?附近电容有无电压,无电压说是8743坏。

网友:
这是很不错的东东,支持楼主.谢谢你的资料

网友:
所有引脚中只有一个18伏的电压 怎么了呀?

网友(2008-07-08):
这个芯片主要是给1.8V和2.5V的供电你检查看看有没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