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 问题

楼主(2008-02-27):
今日接一台IBM T41机器,7500独显的。情况如下:1,两个USB接口都不正常。一个是根本不能用,插上鼠标是测量第二脚电压为5.19V。注:USB的2,3脚直通南桥。
                                                                                                    一个是鼠标能用,U盘不能用。接口是好的、5V供电正常、过流电阻正常。鼠标灯正常亮。
                                                                      2,网卡不能用。

大伙给个建议。另外想知道网卡接口的针脚定义,谁可以告诉我。

网友:
你的南桥坏了,肯定是静电打的.你换个新南桥OK!100%,你的网卡也是因为他.

玩活~

网友:
学习中.................

本本波 -1 不遵守版规

网友:
今早已经更换过南桥,两个USB都已经能正常使用了。可是还是认不到网卡。估计网卡也坏了。

顺便感谢一下二楼的兄弟。

网友:
学习知识.. 给自己充电,早日能加如其行列

网友:
一个不能用一个能用也是南桥?:) 学习了

网友:
这也是南桥有局部短路引起的 一个能用  一个不能用  楼主说过了  其他什么都正常 而且 网卡也是从南桥这里过来的

网友:
因为所有的外接都是由南桥管理的,USB的无论有几个口那是南桥给的,他们用的不是1个数据口,而是每个USB都是各有一个.
网卡还不认就把网卡焊下,跟其他的没有关系,不要把你的维修范围扩大,着是最可怕的,因为你在维修的过程中回出现错误.
网卡不认其实还和PCMC芯片和H8都有点关系,但是你是不认网卡,所以就是网卡芯片的关系

网友:
各位老大  应该是南桥的 问题 不过也不能排除是 供电问题啊

网友:
供电问题是存在的,但我是想着楼上肯定是排除了,如果他连这点都没有做他还修什么本子啊

玩活~

网友:
我看网卡坏了就不值得修了,装个usb网卡很方便的。

网友:
INTEL DBM 都有USB用不了的,听别人说是设计有问题的,INTEL FBM 容易引起数码卡跑55啊,这也是通病啊,开机显示内存档

网友:
会修主板都会判断这个故障.很经典. 网卡也是挂在PCI总线上的设备.开机如果检不出网卡设备,有可能是网卡坏了.

网友(2008-03-31):
呵呵。。。南桥坏了  换了肯定好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