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老本子的外置光驱,想改成USB的,怎么改

楼主(2008-02-27):
本人有一个NEC本子的外置DVD光驱,我现在的本子光驱坏了,想把这个光驱当做USB光驱,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
买个大硬盘盒,把光驱装进去就行,也可以买硬盘USB转接头。

网友:
加一个外置硬盘盒,不过笔记本接口的不好买。。

网友:
既然你光驱坏了还改什么? 没意义了吧?  不过改光驱很容易的 上淘宝淘一个USB光驱盒子把好的光驱装进去就可以了  要是装坏的进去也肯定用不了的

网友:
你们说的这些我都明白,关键是那个外置光驱是NEC本子的,我想改成USB的,而那本子的光驱是由专用的IDE接口啊,这种接口的数据线我有,等明天我把图给你们发上来看看就明白了。而我现在用的本子没有这种接口。

网友(2008-09-05):
去买个IDE专USB的卡就可以啦!

网友:
外接的USB接口光驱盒很多地方有卖!就是感觉有点贵要50左右!你去问问就知道!但是还是要看你的光驱是不是通用的接口,要把它从原外接盒拆出来,看光驱接口!

网友:
哪有这么麻烦  买个IDE专USB的卡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