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故障

楼主(2008-02-27):
我的一台电脑不能开机,但是把电源从新插一次就可以开,要反复这样,而且不能进入系统,诊断卡显示88,请教老师是什么原因

网友:
应该是CPU不工作导致的!不知道你有没有相关的测试工具,有的话参考U不工作检修!没有的话还是送修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点用,  但是跟我说的问题好像没什么关系,谢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啦!可以啦 !是CPU的问题 我把朋友的电脑拆了一个CPU换了就好了,非常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