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开天电脑全汉电源维修心得

楼主(2008-02-27):
单位购买了联想开天系列计算机有200多台,很多使用3年左右,陆续开始坏电源了。送来修的几乎全是全汉电源,故障也几乎差不多。我简单叙述一下,打开机壳一看,全是电容爆浆,分别是3300uf/10v、3300uf/16v,还有5v的负载电阻烧毁。经分析损坏原因应该是这些电容品质不好,内阻太大,应更换日本化工的低阻抗电容。我更换修复了很多台,没1台返修的。

网友:
真的啊,我这也是,一个标段30来台,已经7 ,8台了,拆开,都是电容爆浆,就是做的密了点,蛮难换的,所以都没修

网友:
你可用化工黑金刚KZJ高温超低阻抗3300uf/6.3v电容啊,体积小,只要不是用在12v的地方,没问题的,我用了好多了。

网友(2008-04-03):
学习了。修电源的经验。以后碰到同样的问题可以少走弯路了

网友:
强烈抵制日货,台湾的就可以,只要不买哪种小作坊的电容就行,坏了咱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