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暗的问题

楼主(2008-02-27):
有台笔记本拿到一家电脑公司去修,拿过去的时候是屏暗的,可以看到启动的界面,说是高压板坏了,等了两天说屏还有问题,到现在去拿的时候就什么看不到了,是不是屏给修坏了啊,还是其它什么问题啊?

网友:
屏不应该有问题,可能灯管坏了

网友:
呵呵  可能是主板坏了  看外接有没正常显示  如果好的话可能是线或接口电路出问题了  我们的一个小伙子就是改个高压把集成显卡的北桥给烧了  现在还在郁闷呢

网友:
主板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可能是灯管老化  或者是高压板的问题  我修过IBMT41是屏感觉像是偏色的感觉 最后是灯管老化了

网友:
屏不一定是坏的,你可以外接一个驱动板试试

网友:
先谢大家的发表,可是外接是好的啊,但修这前是可以看到的啊,就是暗啊,现在是一点也看不到了,会不会是修坏的啊,是给别人修的啊,开机的时候屏白下,然后就什么也看不到了啊,会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楼主,你是不是和维修人员说不修了???我想是这样......
不然他们怎么能把好好的暗屏搞的不亮,懂点技术的都不能这样玩.....

网友:
一般是灯管坏了,换了不行,就有可能是高压条,主板也会有可能,但很少。

网友:
接到这样的机子,我们首先要先外接显示器看看能否正常显示,
能显示那就考虑高压条,灯管,屏线......
若外接就不显示那就板子喽.....那就要做个"内科"手术喽
呵呵............是这样吧

网友:
11楼,不要说肯定的话,我就是遇见过外接显示,但是显卡坏的时候啊.............

网友:
先谢谢大家啊,我是不修了啊,最后拿走了,接螺丝都没有上的好,真是的

网友:
你是在那里修的哦?这些人也太负责了吧.怎么会这样呢?

网友:
主板应该很少有问题

你把灯管拆出来换一条灯管试一下

估计可能是灯管老化的原因吧

网友:
我觉得 也是 灯管坏了 我修过的 前几天我还搞了一台 一样的 情况

网友:
有些本子的灯管是放在驱动板下边的不好换!换灯管时把液晶驱动板掰坏的也有!

网友:
可能修的时候有一下失误吧,偶尔会有的,偶也有几次,
不过不是本本。

网友:
你为什么又不修了啊?现在的客户都不知道报的什么心态,当面给他修个屏暗收费100最后只给50。真是心寒。。。。

网友:
进步者好像是维修站里的吧,或者是场子里的公司客户吧

连螺丝都不给你上好,可见对你的意见不小!

网友:
灯管老化了

网友:
可以检查一个高压板接口有没有松动,我的就是接口松动,重新插好就正常了

网友:
我的笔记本就是灯管老化了,很黄很暗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