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希捷40G盘的问题

楼主(2008-02-27):
一个希捷40G盘出了个怪毛病:把它挂上主板后,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了。此后主板就再也开不起来了,断电再开也一样,需要把BIOS清一遍才能开机。再挂上这个硬盘开机又是这样。
我用来试硬盘的是一块815主板,该主板是一切正常的。
硬盘的型号是:ST340016A
弄不懂这是为什么?这个硬盘怎么修?

网友:
请各位高手教我啊......................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稳压管穿了

有电路板先换块试试,再查查

网友:
保险坏,或前置放大器坏

网友:
是指硬盘电路板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