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显示屏尺寸的问题

楼主(2008-02-27):
一台DELL笔记本电脑
电脑型号   PPL
P2的CPU
6G硬盘
打开这本本的显示屏不敢确定它的尺寸是多大的....不知道从那里看它的尺寸
显示屏上标的有...IBM ITXG75EN
                        P/N 47L7150
                        EC   F41860
                        S/N 001931

E204356
ADT
我对比着和台式15寸的显示器差不多.不知道怎么量它的尺寸..如果那路高手有好的方法请赐教

网友:
我也不知道啊 好像是14的吧  期待高人来解说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14.1得屏,www.cxgaoyabao.com  qq478431398

网友:
真彩屏(TFT)和伪彩屏(STN)的区别

告诉您用肉眼识别TFT和STN屏的诀窍,对着阳光观察屏面,如果有小方各格就是TFT屏
如果是漆黑一片,那就是STN屏,小方格越多就说明像素越高.
www.cxgaoyabao.com  qq478431398

网友:
谢谢了。我判断也是14。1的。因为他要台式15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