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暗

楼主(2008-02-27):
请教各位高手
客人拿过来时显示屏能正常使用1分钟左右
然后就显示屏特别暗
只能看见一点点影子

当关机后再开也是同上

还有关机时屏幕好象有雾
很时显的散开

请各位高手指点去查那些方面

网友:
LZ说明一下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屏啊...

网友:
先检查高压部分,伸压变压器及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