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内存1脚的供电是由哪里供的

楼主(2008-02-27):
DDR内存1脚的供电是由哪里供的的呢,我只知道184脚是由场管的S极供的

网友:
一脚是1.25v的数据地址线的上拉电压,由MOS管直接降压得来呀或者是IC提供的电压如:RT9173或是通过运算放大器控制MOS管得到等.....

网友:
那也就是说它也是由和184脚供电的MOS管供来的是吧

网友:
有专门的产生电路或专用芯片!如RT9176等~~
其实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也不难,拿块板走下就清楚了,自己测量出来的结果比别人说1000遍都记得牢固!呵呵~

网友:
我手上是一块华硕478的板,没有电源管理苡片,只有一个LM358的放大器,现在内存的主电压正常,辅助电压只有0.3V,我跑了一下,DDR内存它的1脚到一个电容,后面就不知道去了哪了,但它的电压应当是LM358控制MOS管得来的,但就是找不到是哪个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