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0屏不亮

楼主(2008-02-27):
屏不亮,外接显示器一切好,拆开机器测试发现I/O底板进过水,有发霉的痕迹,进一步测试高压条没有16V和3.3V,更换屏线故障依旧,再测试屏线和主板的接口也没有供电,最后把主板拿出来测试后发现,有了供电,更换了I/O底板后一切正常。

网友:
楼主很强,我只会换个屏线、灯管,修修高压板!PF!PF!

网友(2008-09-16):
I/O底板 ?? --->就是更换io吗?

网友:
他说的I/O底板应该是底壳上的接口板

网友(2008-12-13):
楼主,你干脆的改个高压上去呗, 反正是3根线的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