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FX5500,装驱动后黑屏

楼主(2008-02-27):
请各位前辈,不吝赐教,因为小弟第一次试修显卡。
这是一块二线品牌的卡,做工一般,我已经把所有滤波电容更换掉。
进WINDOWS后,一直到认出FX5500之前,都一切正常显示,但是,认出后,显示器灯灭,而且按电源开关,WINDOWS已经不能正常关机(系统设置默认按一次电源开关关机),但按键盘的NUMBER LOCK键,NUMBER LOCK灯还能控制。
谢谢!

网友:
你装的是什么驱动?XP再机带的还是?建议不要自动安装,另外下驱动试下!
还不行的话估计是显卡本身的问题了!

网友:
可以100%的说,是显卡本身问题,我想请教,一般问题出在哪方面,是电源(供电?滤波),还是GPU(不太像)?

网友:
BIOS或GPU 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GPU问题,没治了,谢谢各位
杂牌卡,也就这样了,显卡现在不值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