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机箱的Power键不能开机,短接偶尔能开机后,HDD LED和Power LED均不亮!

楼主(2008-02-27):
按机箱的Power键不能开机,短接主板上的PWR SW偶尔能开机(开机成功率比平常短接低许多),开机后系统能够正常运行,但是HDD LED和PWR  LED均不亮!(系统不稳定,容易死机)
原来以为是主板上部分CPU附近的电容鼓起来的原因,更换后,问题依旧。
其中,因为用其他主板试过都正常,所以可以肯定机箱上的这些按钮和LED均无问题。

各针脚电压如下:接上电源PWRSW 5.15V,偶尔能开机HDDLED 3.6V, PWRLED 0.14V,RSTSW 3.28V

有人说是IO问题,小弟是新人,还请各位大侠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
是不是主板太脏了啊?清洗下看有没有效果的~
另外死机的话重点考虑下你的电源,散热,内存~

网友:
同意楼上的     在加电池有电吗     I/O虚焊没     晶振....

网友:
谢谢,主板清理过了,应该不是内存问题,没插内存问题依旧。
三楼,如果真是IO等硬件问题,为什么偶尔能开机工作正常。
我没明白为什么工作时LED都不亮呢??

网友: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是IO坏掉了!

网友:
多问一句  i/o是否坏了如何检测??????

网友:
主板有一个1.5V的先待机电压,你看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