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东林电源 460W. 坏了一个电容 16V 220UF的. 我换上了 ...
欣东林电源 460W. 坏了一个电容 16V 220UF的. 我换上了一个50V 220UF的.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2008-02-27):
目前来看坏的电脑修好了 换上的是50V 220UF的电容.
CPU是巴顿2500 功率不小...
怕电脑用时间长了后换的电容由于不是和原来相同的规格会引起其它部件的损坏
有这样的可能性的话 我就只好找16V 220UF的电容了..
PS:在电子商场转了好几家也没有16V 220UF的.. 郁闷 ~~~~
cpu

网友:
感觉电脑所用的电容特点是电压低 容量大...
这样的电容不好找啊...

网友:
50V 220UF换16V 220UF没有问题,只要能装下就可以。

网友:
别说 50V的个头真不小。。 好再我的电源也不小 呵呵
谢谢先生。

网友:
可以换的!耐压越高越好。就看你能不能放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