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sd双面256m坏了一面,就拆一面能用吗?

楼主(2008-02-27):
来自: 广东茂名
sd双面256m坏了一面,就拆一面能用吗?还是还要加什么在pcb上的?谢谢!!!!
PCB

网友:
拆除一面后据说可以使用,但没有真正做过。

网友:
能用的,但是SPD的内容需要修改,修改不方便的话,SPD也拆了试一下。
没有SPD的话VIA的KT133的主板肯定是认

网友:
主要看颗粒的规格。。。如果是X8的颗粒就行。。X4的就不行了。。

网友:
怎么看颗粒????????????????????

网友(2008-04-16):
有人说能用 但没试过 有空玩玩~

网友:
如果只拆掉坏掉的那个内存芯片能用吗?就不用整面拆掉了,内存还不会损失那么多

网友:
不能用 的我试过 坏一个芯片都不 能用 还拆一面 哈哈

网友:
如果我哪天没有事的时候,拆一根来给大家谈

网友:
理论上可以
实际要看 运气
还要修改SPD!

网友:
拆下来一面可以用的.但是你要重新焊接.刷写BIOS啊
:victory: :victory: :victory: :victory:

网友:
袄..我平时拆一面.加一面都不刷写SPD的.照用.正常.关键就是看8位还是4位的.

网友:
袄..我平时拆一面.加一面都不刷写SPD的.照用.正常.关键就是看8位还是4位的.
刚网络掉线.不知道重复发了一份.
[
]

网友(2008-05-24):
学习了....试过一条金士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