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诊断卡跑d314

楼主(2008-02-27):
今有一精英p4vxsd2,主板,测内存,显卡,cpu,主供电及复位,全正常,bios刚写过,但跑代码是d314,主要应查那方面?

网友:
内存,查了,2。5v,1.25v,正常,系统时钟正常,还有可能是什么,有没有可能是i/o

网友:
你换一下BIOS   要不就是北桥  北桥希望很大~~~~~~~~~~

网友:
刷个BIOS.换个IO,加焊一下北桥,还不行就换槽,再不过内存就是北桥了.

网友:
回了再说,没办法,我现在也急

网友:
哦,我没想到是北桥,可能吗,现在cpu都正常呀

网友:
可以是北桥的 部分损坏。。。。。。。。。

网友:
内存槽的数据地址线,打值看看有没异常的.

网友:
按压下桥,看看有没有效果

网友:
看这个板的型号,是上SD和DDR两种内存的吧?

SD不过,就拿DDR试下,反之亦然。

看内存槽旁边一大溜跳线有没有跳对。

网友:
我刚刚修好同样的一块板。清洁内存槽。用酒精洗一下CPU座。这板要等3-4秒才调过D314的。

网友:
跳线正常,sd,ddr全试了,不行,我再打一下二极体值

网友:
我以前与过一个不过内存的检修但是被删了。你还是去新手区找找吧,上面有很好的资料。

网友:
叫人帮你点复位,然后用力折下内存往北桥边判断下,不过内存跟时钟频率,I/O等等都有关...

网友(2009-06-05):
主板型号和故障与楼主一样,我曾加焊cpu座,加焊后跑到85 95.后点复位,又是d3 14 。我认为应该北桥有问题。只有850,不敢加焊了。

网友:
3# 田三 槽2.5V主共电会面的那两跟你没查,都是3.3V的 应该是9898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