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迈拓200G串口硬盘突然停工

楼主(2008-02-28):
本人用来存资料用的迈拓200G串口硬盘突然停工,插在电脑上无法开机,出现开机LOGO后就黑屏等待,用手摸硬盘背后有一人OGERE SEAGLET 04-D4 L-SEAGLET-D4D4的芯片烫手。论坛内的那位大侠能伸出缓助之手本人将感激不尽。
芯片
黑屏

网友:
经过自我检查发现板上有个贴片电容裂了,因为无法识别大小,只好从别的硬盘上找了一个个头差不多的换上了,然后启动,发现CMOS里显示出了硬盘,可是仍然无法开机,运行PQ想把C分区隐藏可是隐藏不了,干脆删除了。然后又挂上一个80的做了一下系统发现能正常启动了,因为C分区只有系统所以其它的文件完好无损。真是感谢主啊,赶快备了出来。
不知道有什么软件可以检测串口硬盘,有知道的大侠请指点一下,或者提供一下下载种子。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