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板3.3V,5V,12V,供电短路快速维修方法

楼主(2008-02-28):
主板3.3V,5V,供电支路比较多检测起来非常麻烦,我所说的方法是:用可调电源调到1.5V左右加到短路回路中,然后用手摸那个元件发热(注意笔记本同样有效,但是不能维修显卡低电压电路因为内阻非常小容易烧毁芯片), 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
3.3V短路可以这么修 其他的不建议这么修~
另外最好要求稳压电源有限流的功能~过流自动断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其实 十三天 很早就说了。。。
一般修笔记本用的比较多。

网友:
其实修笔记本也不建议用这个方法
不过笔记本的短路点不太好找,所有不得已就用这个方法
如果有图纸或对线路比较明确就别用电流法~

网友(2011-10-22):
学习了,不过不敢这样操作,老师会骂

网友:
早就会了,呵呵,可是没有用到主板上呀

网友(2012-11-10):
大家都是老师!俺来就是学习的!

网友:
这个也只能是用在元件上短路上。但是用在大线路上如果短路就很难办了。

网友(2013-07-20):
作用不是很大

网友:
还是有价值

网友(2014-11-15):
学习了,今天干好有短路的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