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校
商城

楼主(2008-02-28):
精英845GV的主板USB不好用 5V电有 但其中数据对地没有阻值 怎么修啊IO我也换了 还是一样 哪位大师傅帮帮忙
主板

网友:
换I/O?
貌似USB只到南桥~
你所谓的没阻值是短路还是无穷大?
如果是短路就扔了吧 或者换南桥
如果是无穷大看看是不是线路烧毁

网友:
是无穷大 大我看了没什么烧坏 表面也没断线

网友:
.跑下线路看一下,它的数据线上一般有电感等元件,看看它们是否完好,还有线路是否完好!!

网友:
是否桥虚焊了?加焊试下~~~~~~~~~

网友:
你跑下线路,如果直接进桥了,桥就坏了或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