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旭日150最高支持多大硬盘?

楼主(2008-02-28):
855GME北桥 没注意看南桥

网友:
应该是多大都没问题。。。。。。。。。。。。。。。

网友:
目前现有的硬盘都没问题。。。。。。。。。。。。。。。。。

网友:
250G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
有些人说上80G盘都不稳定 晕的

网友:
上80G绝对没问题

网友:
旭日150的南桥是ICH4,80G的硬盘肯定没问题。

网友:
恩  谢谢各位~~等把这个笔记本修好后我 试试看

网友:
卖硬盘的说能支持120G 如果能支持120G就好了
升级的朋友来给意见啊  哈哈

网友:
能支持到现在最大的硬盘。。。。。。

网友(2008-03-30):
我换了个80G的怎么启动不了呢
怪事啊

网友:
能支持到现在最大的硬盘。。。。。。80G没事

网友:
我的旭日150光驱坏了,所以是在别的笔记上装好系统,才把硬盘换过来的,然后当时是主板启动后,无法加载系统

不过,大家这么说,肯定是可以的。应该是我的系统操作或者装机问题没搞定吧。

但现在的问题是,我的本不能正常开机了,昨天研究了一天,下午拆机,擦了擦cpu,竟然好了。但过了2个小时又不行了。

看论坛高人们说的,估计应该是虚焊的问题,就是还不敢再往下拆了。

回头搞好了,再来试硬盘。

网友(2008-05-28):
200G以上的没试过,160G的没问题

网友(2008-09-16):
旭日150的南桥为FW82801DBM,北桥为82855GME。它所配用的硬盘大小没我觉得没有限制

网友:
我上了个160的西数盘,正常.

网友:
可以支持到120G。想支持更大的可以刷BIOS

网友(2009-03-21):
应该是可以用500G左右吧,不行就该下硬盘值,也有可能是硬盘不太监容,换个低耗电的硬盘试下吧

网友:
并口,好想最大只有250G吧
他绝对支持
这个机器毛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