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客户,开关下面垫着后置音频头,开不了机了!

楼主(2008-02-28):
如题!
我把主板拆了下来,量了CPU边的管子都是正常的,

我把所有硬件一步一步的插上,然后,每次都从主板背面断,第四根与斜对的第五针,主板运行正常,

可是一松开就,灭,

唉无从下手了,不知更换什么,

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表达不清楚,没有办法分析,你最好把详细的维修过程写一下!

网友:
可能是给bios的一个三极管坏了,我修过,换上就好了,在bios旁边

网友:
楼上的不知所云。

“然后,每次都从主板背面断,第四根与斜对的第五针,主板运行正常,”

运行正常是指示什么? 可以点亮显示器? 能进入系统?还是仅仅指能加电?

网友:
开机不能完成,看IO或者是跑电源线接落的开关电路,

网友:
我看不明白LZ说的什么意思,"背面断:是什么意思,????

网友:
如果是短接开关能开机,但用机箱开开关不能解发的话,那就把机箱开关换咯

网友:
看得晕头转向的!发这样的帖神仙都难救你!

网友:
就是,只有从,直接从主板背面,接,4,与对面的,5两根针就一切正常了,

进系统都正常,

一松开就断电了,

各什么开关了什么都是没有关系的!

遇到过种题的板子的朋友一看就会明白!

网友:
首先要确定PWR开关的位置,我怀疑你点的 4 5 脚不是PWR开关,我碰到过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