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ictoria43使用问题

楼主(2008-02-28):
一、中文硬盘工具 victoria43 (中文版也不中文呀,并且这“中文”也是文言一样难懂的啊!)的界面中有几个地方看不懂(见附图 1、2、3),在网上也查了不少资料,都很含糊,没有说过所以然。因此在此请教大师网友,望不吝指教。最好能是个详解。比如:“删除”、“重映射”、“恢复”到底是什么意思,有何区别。
      二、用这工具完全检查(或检修)一个80G的硬盘工多少时间,我已用了12个小时,那个 [LBA] 检查显示为156310487/4026880,也就是说才检查大约 1/38,照此推算,这个硬盘检查完后不要二十天左右吗?这还有维修意义吗(除非盘上有特级重要啊!)?
      我是初学者,不会用,诚望大师网友指教,哪怕是指个参考地址也好的,先谢谢了!

网友:
修硬盘也要有基础知识,还要有耐心,没有耐心就不具备修硬盘的素质。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
在此请教也就是想学点这方面基础知识,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如果20天才能检查或修复一个硬盘,那就不是耐心问题,我认为应该考虑的是“效益”问题了。

网友(2009-08-20):
你看看你的扫描速度多块,有没有我的那个速度先,速度才是重要的,你硬盘速度慢,扫起来很久的!,正常扫描个80G用20-23分钟,除非坏的硬盘,坏的就扫很久了,随便上我的盘的图

网友:
我磁盘速度接近100M/S的速度扫描的用HDTunePro3.5的测试最高是125M/S最低是65M/S。。。。稳定在100-115左右~~~

网友(2009-10-24):
说了一年多,根本问题没人解决啊。

网友:
高手们都忙着修机子去了,对新手提的问题多是说去(维修新手入门)看看。。